如何进行三菱FXPLC小数点的数值计算

楼主(2017-08-10):
三菱FX PLC小数点的数值计算用什么指令,如3.14*0.1234,1234.43/9876.43等。以前没用过,翻看了手册还是不太清楚。比如如何把一个十进制小数值赋值给一个变量等问题。

网友A:
首先,你需要购买一个FX3U或以上机型,FX2N以下机型不支持浮点数,FX2N本身不支持浮点数直接赋值。

然后,你可以这样讲一个小数赋予内存地址:

EMOV E1.23  D0

通过执行上述指令后,小数1.23被赋予了D0,D1组成的32位存储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