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线故障的检查与其处理方法

楼主(2017-08-10):
自动线电气控制设备的故障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自动线突然停止,二是机床不能开动。这都是属于隐形故障,具体检查的一般方法如下。

    (1)自动线突然停止

    自动线在有电的情况下突然停止,除非它是由人身事故引起的,一般不要按“总停止”按钮,使自动线断开控制电源。首先应检查自动线停止前的工作状态。由于组合机床自动线一般都是以半自动或自动工作循环状态工作的,工作循环分成若干工步,每一个工步都表示自动线上某一运动部件的一种运动状态。因此,从停止前运动部件的工作状态即可判断出运动部件停止在哪一个工步。然后再详细分析与停止工步相关的一些电气、机械及液压等方面可能出现的故障问题。总之,自动线突然停止工作,可能是由于电气控制失灵造成的,但是电气控制失灵未必是由于控制电器元件损坏或失灵而造成的。

    (2)机床不能开动

    由于电气控制线路故障而引起自动线上机床不能开动,大致有如下原因。

    ①控制电源短路。

    ②换上新的熔断器熔丝后,控制电源又短路,可以断定控制线路中至少有一个“点”接地。

    ③如控制电源正常,则可能是控制线路本身故障。

    针对上述故障,应沉着冷静地分析可能产生短路的原因。首先,检查电气柜内有无短路现象,如果确信短路点不在电气柜内,则应检查短路点在机床的哪一部位。根据现场经验,可能接地的地方有变压器副边绕组、机床上各分线盒中的接线座和导线,各个限位开关、按钮及电磁阀等。

    (3)检查内容

    一般应对容易发生故障影响自动线工作的信号进行检查,如各运动部件的原始、终点位置及加工完成信号等。

网友A:
谢谢楼主的指点,非常感谢,正在发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