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和处理T4163座标镗床的电气常见故障

楼主(2017-08-10):
      T4163座标镗床的电气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主轴电动机M1不转

  1.接触器KM2主触头断开

  2.主回路硅整流二极管损坏,

没有电压输出

  3.励磁断电

  1.检查KM2触头是否卡壳

  2.更换硅整流二极管,测量电压输出值

  3.检查励磁绕组

  M1电机速度不能调整

  1.磁场电阻器R3滑动接点接

线断开

  2.单相电容电动机M3绕组断

开或损坏

  1.检查磁场电阻器R3滑动接点,重新接好线

  2.查找M3绕组断路点,重新接好线或更换损坏

M3电机

  M1电机转速极限范围

变化

  SQ6或SQ7位置开关松动或损

  重新校定开关位置,更换损坏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