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17-08-10):
       因为电线也是有电阻的,在一定温度下,不同金属的导电率是不同的,导电材料电阻比较小的有银、其次是铜、铝等,银的造价太贵,所以,一般都用铜来做导线。电阻是导致导线发热的主因,导线没有电阻(超导)就不会发热。而导线的发热除了和材料(影响电阻)还和几个因素有关, 比如温度,比如电流,比如导线的横截面积,横截面积越大的导线,电阻就越小,这也是为什么大功率电器所附带的导线都很粗,根据Q=I²RT, Q是发热量 ,I是电流,R是电阻,T是时间,也就是电流和电阻越大通电时间越长,发热量就越大。所以在一定的温度和使用环境下,当电线过细(电阻大)电流过大,通电时间过长时,导线就会发热!解决办法就是加粗导线,换更纯净铜的导线(尤其原来是铝线),减小通过电流,减少用电时间等!

网友A:
电力系统中大量使用的是铝导线。

网友B:
就是电流和电阻越大通电时间越长,发热量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