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DP总线是否正常的方法

楼主(2017-08-10):
DP线的通断,会影响到现场站之间和现场站与中控的连接,是系统能正常工作的基础。判断DP线是否正常的方法,我自己的一般会用下面的方法:

  1.把DP线两端的DP头的终端电阻都打到ON上,在其中一段用万用表量DP头3号引脚和8号引脚之间的电阻,正常测量值是110欧姆左右;

  2.把测量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FF上,远端的不动,这时的正常测量值是220欧姆左右;

  3.把远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FF上,测量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N上,这时正常的测量值也应该是220欧姆左右;

  4.把两端的终端电阻都打到OFF上,这时应该是开路,量不出电阻。

  假如总线上有不止一个DP头,可以只测量两端,中间的DP头的终端电阻,始终处在OFF上就可以了。不通的话,可以分段测量。但是最好把DP头的出线拆掉来测量,排除干扰因素。

  个人遇到的DP故障,原因目前发现两个:1、通讯电缆质量差,抗干扰能力差(前提接地,布线很合理的情况),也有遇到过第一次买的通讯电缆不够,又使用其他种类的电缆情况,混用;2、DP接头没有做好接地,就是电缆接头处的屏蔽线和DP头内的金属片接触不好,再者就是DP头损坏。

网友A:
DP接头的质量也会影响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