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TAIDA

楼主(2017-08-11):
求指教  台达 32EH的程序可以放到48EH里吗  通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32和48好像是点数吧,eh才是机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吧,32和48好像是点数吧,eh才是机型吧

谢谢回复

网友B:
可以,如果换机型了在软件里也可以换机型的。  另外AS,AH,DVP之间不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