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写的上位机控制板卡,运行速度慢

楼主(2017-08-11):
我前段时间做了1套贴标机系统,用到固高的板卡和2个相机定位,感觉程序运行速度不稳定,刚开始响应比较快,运行了十几分钟后会自动变慢,比如机器XY运行到位后,气缸下降,下降感应器感应到后再上升,再走下1个动作,大概走20个位置这样,都是重复同样的气缸动作,但是很明显感应到气缸明明下降到位或上升到位后有明显的延时卡顿,才走下1个动作。界面响应没问题。。。就是感觉明明气缸上升或下降到位了它还有延时的感觉,明明我没有延时的。。。真不知道国外的那些SMT机器怎么能够做到电机和气缸动作响应这么高速的。。。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软件一直在扫描DI导致这样的延时。如果将扫描DI放在上位机上做的话,肯定会造成你所说的停顿感存在。

网友B:
人家用的是高速电磁阀吧

网友C(2017-09-30):
谢谢楼主!下载学习下的   谢谢楼主!下载学习下的   谢楼主!下载学习下的

网友D:
额,我是进来学习下的

网友E(2017-12-11):
没有料吧,看看

网友F:
支持一下吧,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下载呢

网友E(2018-02-09):
发出来看看啊

网友G:
支持一下吧,新手上路多学点经验

网友(2018-04-06):
能否分享下一起探讨下

网友H:
一开始快后面变慢,这样的问题一般应该是线程, Timer控制的问题。

建议可以参考研华新一代MAS运动控制器,彻底解决运动过程中卡顿问题.  用MAS实现你的动作,代码应该就只有下面这些:

BASE 0,1                         ' 指定插补的轴号

MOVEABS  x,y                ' 绝对运动到 x,y

WAIT DONE                    ' 等待到位

CYL_BASE 0,1,2,3          ' 指定对气缸0,1,2,3 操作

CYL_MOVE 1,0,1,1         ' 气缸0,1,2,3分别执行前进、后退、前进、前进动作

WAIT CYLDONE              ' 等待气缸0,1,2,3动作到位完成

............

网友I(2018-05-21):
回复一下,看看是否有用!

网友J(2018-10-17):
看一下,参考一下

网友H(2019-04-02):
可以参考 http://mas.advantech.com.cn/col.jsp?id=108

引用 网友H:
一开始快后面变慢,这样的问题一般应该是线程, Time...

网友B:
没掉事学习一下

网友K(2019-05-06):
参考一下,看一下

网友L(2020-08-12):
算法问题,多开线程和注意垃圾回收,程序就不会卡顿

网友M(2020-10-14):
新手学习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N(2021-11-09):
http://lu85402.cn/

东郭访梦资讯网

学习

网友N:
http://zo8k46k.cn/

司寇嘉怡资讯网

来看看

网友O:
支持支持http://www.cctv3mmm.com/

网友P(2021-12-09):
什么时候我也能写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