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CP2000与远传压力表压力罐调节

楼主(2017-08-11):
这款变频器如何与装在罐上的远传压力表,设置到压力值,然后压力罐自动停的.在什么地方设置和具体参数设置.我的水泵是3KW的水泵.我的微信767158885

---QQ767158885

网友A:
都用上变频了,还差那点压变的钱?

看那远传压力表那点寒酸劲,连个阀门都没有,坏了怎么换?

而且压力容器,压力表是A级表,半年一校准,看你怎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变频了,还差那点压变的钱?看那远传压力表那点寒酸...

不懂,  我还缺东西吗?

网友B:
配电柜哪个电工接的线,返工!!!!!!!!!

网友C(2017-09-15):
你这压力表没有模拟量的输出,只能是节点控制,利用压力表的常开常闭去直接或间接的接入控制电路中,去控制变频器的外部控制端子。变频器设置成外部端子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