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盘及导出到U盘问题

楼主(2017-08-11):
学习MCGS中,关于数据存盘及导出到U盘,看了很多样例,也自己弄了弄,总觉得有些不理想。

似乎都需要在屏幕上做个数据浏览构件,历史表格之类的,才能导出。

能不能不要这些构件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呢?我不需要屏幕上看到这些数据,秩序要工程按照设置好的时间来定时存盘,存成文件或直接存CSV文件到U盘,然后到时候自己取出到电脑上看就可以了。 屏幕上看那小小的数据表格几乎没什么意义。

可以不要这些表格构件吗? 也不知这算不算个问题,请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A:
存盘数据浏览构件是和历史表格是用了显示历史数据的,历史数据的保存是在实时数据库里设置(或使用保存脚本函数)的,历史数据的导出是使用脚本函数,只要有历史数据保存了,就能用函数将其导出,跟数据浏览构件没关系。

网友B:
只要有历史数据保存了,就能用函数将其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