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5安装传统历史库后趋势配置的编辑器内可看见历史库和Hist选项,但是Hist内没有节点和标签

楼主(2017-08-11):
情况说明:

IFIX工程是由4.5版本备份过来的,在4.5版本趋势功能正常,IFIX5.5安装传统历史库修改INI文件后运行工程,

工程的实时趋势正常,历史趋势不正常,选择后没有数据,在趋势配置的表达式编辑器内可看见历史库和Hist选项,但是Hist选项内没有节点和标签名,工程运行24小时都没有出现,可以确定历史数据库和实时数据库正常,历史库配置和定义都正确,并且数据文件(*.24H)也正常,历史数据库可以通过ODBC和控件读出,由于趋势是借鉴演示例程做的,现在历史趋势出现问题,有什么解决法请各位高手指点

谢谢:

如果有好方案可以给红包

楼主:
试了一下IFIX5.8版本都是一种情况,请教下各位,IFIX5.5版本改为传统数据库后都是这么做历史趋势曲线的,有高手请指点下,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原因吗?今天因为做工程的计算机系统时间不准,差半小时而且显示格式是上午11:30,我就调了一下时间,我看了下时间格式显示的是长时间格式,我看时间格式里的上午的文字,我忽然想到历史库里没有内容是不是时间格式不对,IFIX系统不会认上下午的,我就把时间改成24小时的短时间格式,然后打开工程调出历史趋势,打开历史库,哈哈节点和标签果然都显示出来了,历史趋势也正常了。费了我3天时间。

网友A(2018-06-19):
请教楼主怎么修改的时间格式.是win7x64位系统吗?同样问题求助

网友A:
是这种情况吗?我看网上有的说是64位系统不能用传统历史库32位改配置文件才可以,我是64位win7

网友A:
已改好.多谢

网友B(2018-07-31):
请问是怎么改好的呢?我这边也是一样的情况,HIST下拉不出标签,但是系统时间已经是24小时制的了。

网友B:
回复内容: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引用 网友A:
已改好.多谢

网友C(2019-10-24):
你好  我的hist下的标签名也没有显示,WIN764位系统,请问到底怎么设置呀  谢谢

网友D(2019-12-18):
必须启用htc.exe,才会显示下拉菜单内容

网友E(2022-01-17):
引用 网友D:
必须启用htc.exe,才会显示下拉菜单内容



对,要在“任务控制里”启动H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