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放大器通信后显示0,电机无反应

楼主(2017-08-12):
各位大神前辈们,菜鸟用的PLC是三菱FX-3U,伺服放大器是MR-JE系列。通过查找资料和阅读手册,我将放大器的CN1接口这样接:10号(PP)接PLC的Y0,35号(NP)接PLC的Y4,12(OPC)号和20(DICOM)号共同接DC24V的正极,46号(DOCOM)接DC24V的负极。麻烦各位大神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问题是:当我给PLC和放大器通电并且写入PLC程序后,伺服电机无反应,伺服放大器显示0。找不到问题所在,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设置伺服是双脉冲还是模拟电压控制,既位置控制还是转速控制。然后才是按伺服控制方式对PLC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设置伺服是双脉冲还是模拟电压控制,既位置控...

就是跟伺服放大器的参数设置有关吗?那麻烦帮我看看接线这样接对了没。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