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MO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7-08-12):
西门子CPU226CN的modbus rtu通讯  cpu226cn的port1口作为主站,可以用通讯助手作为模拟从站运行么?我用通讯助手作为从站发送的数据为什么CPU226CN的接受地址中找不到通讯助手发送过来的数据,西门子modbus通讯库也没有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你用Mudbus Slave这款从站工具通讯模拟

其实Modbus通讯很简单,无非就那几个参数而已,搞对了就行了

网友B:
是的,同意楼主观点哦jjj

网友C:
主站程序是要启动读写功能后才能接收数据的,然后你可以先用PLC发数据,通讯助手接收数据看看两边的格式参数什么的是不是设置正确的,不正确的话收到的会是乱码

网友D:
作为主站时,主站没有发出命令请求,是不会有接受数据功能的,它是在主站发出请求命令后,打开数据接受功能来接受从站返回的数据。如果PLC端口作为从站,它的端口就时时刻刻被监听,来接受主站的请求。测试作为主站功能时,主要监视端口发出来的数据格式(就是协议)是不是正常的,用USB转RS485线很容易看的出来,也可以把TIMEOUT参数设置大点,PLC发出请求,人为通过助手发正确的格式数据给PLC,或都助手收到数据自动返回数据,就可以模拟一个通讯过程。

楼主:
用通讯助手作为发送的数据可以看到PLC接收到了,为什么监控PLC中的值看不到数值变化里的

引用 网友D:
作为主站时,主站没有发出命令请求,是不会有接受数据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通讯助手作为发送的数据可以看到PLC接收到了,为什么...

不应该吧,用助手做主站发送数据,如果PLC正确接受,肯定会有返回信息给助手,如果错误会返回错误码。在正确的情况下,数据地址数值不变,是不是其它程序把地址使用了导致数据又被覆盖了。再检查下数据长度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2017-10-11):
Mudbus Slave调试工具作为Modbus RTU从站,要设置好从站地址、通信参数、寄存器地址等等!并且通信接线要正确!

网友F(2019-04-24):
搞不懂这个!貌似很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