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了drvi指令的FX3U如何实现点动功能,因为不能同时使用plsy指令,用drvi做点动担心机器会乱,求助各位

楼主(2017-08-13):
目前做一个三轴的项目,要用到drvi和zrn,自动的程序可以写,但是点动的程序就犯难了,求助各位

网友A:
drvi就是相对定位指令,你给多少脉冲,就走相应的距离呀

网友B:
在DRVI指令前面加个点动开关就好了的。

网友C:
在DRVI指令前面加个点动开关,用常开触点。自锁。

网友D:
一天学一点,会进步的

网友E:
手动其实用绝对值定位指令DRVA都行,不过就是速度低一点就是

网友F:
我用的是绝对指令,你改相对的也是一样的,伺服点动我是一直这么写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习惯手动单独写,自己用PLSV 指令写 。切换自动时先回原,否则不予启动。

网友H:
用PLSV,记得还需要控制方向,输入多少运动多少即可。如果你还想显示当前位置,可以对D8340进行读写以及运算。

网友H:
写的麻烦了点。

网友I(2017-09-21):
可以用plsv做点动测试 私服运动的左右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写的麻烦了点。

高手请教一下,用结构化编程和梯形图,哪个方便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