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不稳定所产生的原因及事故处理方法

楼主(2017-08-13):
  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特点

        1.1 继电保护设备的任务

在工业生产中,为了保证生产效率,就需要电能的稳定供应,此时就会出现耗电量大,供电时间长等特点。而长期处于大功率的电能消耗状态下,对电气设备以及线路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并且电气设备以及线路处于复杂的运行环境下,就会导致绝缘失效或者短路等故障的发生,此时继电保护装置就会有所提前有所感应,在发出警报的同时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继电保护装置会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全程监控,一旦发生故障就会发生动作,确保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2
继电保护装置设备的特点

第一,选择性。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会判断出故障发生的位置,然后切断距离故障点最近的断路器,但是其他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运行,这是继电保护装置有选择性的采取保护措施,最大限度确保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第二,灵敏性。灵敏性是继电保护装置的又一优点,灵敏度决定了继电保护装置的保护范围,当故障发生在保护范围内时,继电保护装置会及时的发生保护动作,但是当保护范围外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则不会发生错误的保护动作,由此保证了继电保护装置的精确度。第三,准确性。准确性是继电保护装置采取保护措施最为重要的依据,所以对于继电保护装置的选型、安装调试等都需要达到质量标准。当电力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够及时的判断出故障的位置,并且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判断出故障类型,然后及时采取有效的保护动作。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不稳定所产生的原因分析
        2.1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故障

在继电保护运行中,经常会出现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故障,发生这样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通常情况下,二次回路中性点存在着未接地和多点接地现象,当二次未接地时,就会导致线路中的电压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了电能的传输效果。同时,由于目前我国的科技水平还不够发达,很难对这一故障进行排查,因此,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要定期的对设备进行检查。其次,在电力系统的运行中,PT 开口三角电压回路断线,使得设备中的零序保护出现拒动情况。最后,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故障那就是设备性能和二次回路目前还不完善,有时会使得PT二次失压。
        2.2
电流互感器饱和问题

目前,在电力系统的电流互感器中,最常见的就是电磁式电流互感器,因此,饱和问题也是其中常见的故障。一旦电流互感器出现了饱和问题,就会误导继电保护装置的准确判断能力。同时,当发生了饱和问题,还会使得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转化为励磁电流,励磁电流会严重影响二次电流的线型转变,从而使得系统出现跳闸问题,从而影响电力系统的供电能力。
        2.3
电源故障

在电力系统的运行过程中,电源非常的重要,它可以控制整个线路的运行。在继电保护中,电源输出功率如果变小,那么就会直接造成输出电压减小,从而影响继电保护的稳定运行,最终使得继电保护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2.4
干扰和绝缘问题

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定期检查非常的重要,但是从目前我国继电保护检查的现状来看,依然存在很多的干扰和绝缘问题,比如,有的现代化通讯设备会对检查进行相应的干扰。同时,在使用微机继电系统时,它的线路密度程度非常高,所以会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灰尘,严重干扰继电微机系统检测故障,给电力系统的运行埋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事故处理措施
        3.1
统筹规划管理,合理合法维护继电保护装置

基于继电保护装置的独有特点,其管理带有复杂性与整体性,我国在这方面的管理还处于空自阶段,缺乏完善合法的管理流程与规章,而对这样的现实,必须做好统筹规划,针对每一个细节问题进行科学规划,实现继电保护装置管理的实际落实,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尽早出台完善的管理规章,形成科学严密的管理规范。
        3.2
做好继电保护装置的日常维护

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维护,首先应该对相关设备进行全面性的认识和了解,既要掌握保护的基本原理,又要掌握设备实际运行状况。继电保护的调试与检验,是设备送电前一道最重要的工序。在具体工作中,必须加强继电保护的管理。完善检修管理制度,搞好保护新安装设备的调试以及大、小修及定检调试工作并做好检修记录,使设备以良好的状态投人运行,是减少事故的关键环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继电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事故的发生,在有故障出现时,因为有正确的故障信息,使问题的查找分析变得简单明了。因此,在继电保护的运行维护中,对装置进行全面的认识十分重要,一般来说,可以从设备装置的技术资料、设计图纸或者数据资料等多方面对设备进行了解和认识。另外,装置的初始数据能够帮助相关人员对设备进行可靠性方面的判断,因此必须对初始数据和异动数据进行相应的记录。

值班人员在对继电保护装置进行定时巡视和检查工作时,要对保护盘柜、自动盘柜、动力盘柜、中控室控制盘柜等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情况做好相应的记录;其次,值班人员还要做好继电保护装置的清扫工作,一般情况下,清扫工作每月一次,由两名工作人员进行配合清扫,其中一名人员对现场的情况进行监测,保证清扫人员与设备之间有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触电或二次同路短路、接地的事故发生,对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
        3.3
着手继电保护装置自身维护,发挥监管优势

除了从整体及宏观方面做好继电保护的运行维护外,更应该着手继电保护装置自身进行有效的监管与维护。一方面要注重监管的力量,对于出现的电路故障及异常显示上报主管部门,并就事故表现及原因进行深入探讨,积极做好常见故障有效应对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在进行继电保护装置运行检修时要确保人员分上明确,协同合作,在整体合作的基础上再细化分上,将人为不利影响减不到最低。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积极做好跳闸现象的检修也十分必要,检查主要包括继电保护装置上各部分元件的名称及说明是否符合规范、零件是否齐全;继电保护装置的转换开关是否具有较高的灵活度,是否存在接点部位烧伤情况;继电保护装置显示的开关位置是否与开关实际位置一致,是否存在开关位置灯熄灭现象;继电保护装置各表盘继电器及接线端旋钮是否存在松动情况;继电保护装置的各种配线是否整齐等。

总而言之,我国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运行与维护工作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工作,因此,电力企业应该加强电力系统继电保护的运行与维护管理,定期对继电保护装置做检查,一旦发现故障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解决,保证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从而为我国电力企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