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之间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7-08-13):
1、触摸屏上的按钮是不是不能直接作用于S7200上的I点, 比如说I0.5为启动按钮,在触摸屏上做好后,为什么点击按钮,I0.5没有反应?
2、触摸屏上读取的CPU 中的计时选用什么类型的数据,为什么实际是5秒,而显示出来是50?

网友A:
  1. I点和Q点是不能通过软按钮来触发的。你可以用M或V点来代替。

  2. 触摸屏读取时间这个比较麻烦一时说不清,可以去找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