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启动伺服电机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工控前辈

楼主(2017-08-13):
学了一个月左右的PLC,也把PLC和电机买回来了。前两天尝试简单的启动伺服电机,但是以失败告终。现在来请教一下各方神明。我将PLC和伺服放大器的CN1连接如图,麻烦帮忙看看这样连有没有问题。给PLC写入的是   ld m8000 plsy k3000 k0 y0  。接上电源时伺服放大器显示0,并且电机无反应。通过JOG启动电机是能正常启动的,所以排除设备故障问题,我现在猜测问题是两个个方面,第一:PLC和放大器的CN1连线没连对;第二: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我没设置好。还有一点比较好奇的是:用示波器测得Y0输出脉冲时信号电压是24V,不是说PLC输出的信号很弱的吗?为什么测得这么强呢?以上就是菜鸟的问题。还请各位前辈提点提点!

网友A:
首先看下伺服的参数是不是设定的由脉冲来控制的,参数设定如果正确的话,对照伺服驱动器的手册看看控制端子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伺服的参数是不是设定的由脉冲来控制的,参数设定...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B:
看你的接线图,首先,检查你的PLC输出Y0的公共端有没有与PLC输出的24V电源负端连接,确保有形成回路,再者你的PLC是不是NPN输出,这都是好的话,看伺服状态 ,看伺服是不是使能了(SON功能DI导通),伺服是不是工作在PT模式(外部脉冲且是脉冲+方向)。

你所说的PLC输出信号弱不是指电压低,指的是电流小,一般晶体管输出的都是直流不超过30V的电压,电流都是几十上百毫安的,驱动不了大负载,稍微大的点接触器都要中继过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接线图,首先,检查你的PLC输出Y0的公共端有没...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