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写入的程序再读出来却与原程序不一致

楼主(2017-08-14):
PLC型号:FX2N-64MR-001

我新建一个简单的程序,把它写入PLC中,发现程序不能正常运行,PROG.E指示灯亮。把刚刚写入的程序再读出来,却发现原来只有七步的程序一下子变成了两千多步。读出的梯图程序转成指令表后,可以看见程序中间都是NOP指令。在第2000步又有一个END指令,END指令后有一个RET指令(第2001步),我想这可能是程序出错不能运行的原因吧。反复试过多次都是一样,写入任意程序它都会变成2002步,只是程序的前段不同,读出的程序后段都是相同的,在第2000步时多出一个END,第2001步是RET指令。如果上的图不够清楚,请下载附件。

求大神救我!!!!

QQ:85408059

楼主:
大神们快来看看,救救无知的人吧!!

网友A:
如果原PLC里面的程序确实没用的话,清一下内存再下载程序试试吧,有可能有加密的操作存在

网友B:
下载一个空程序覆盖一下

网友C:
格式化存储器试试,下载的时候选择使用全下载

网友D: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的话,我猜测PLC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E:
试试把存储器格式化后重新下载!!

网友F:
plc不是新的吧!清除plc内存,从新下载程序,RUN状态 运行一下!

网友G:
清除plc内存,从新下载程序,格式化存储器

网友H:
清除plc内存,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的话,我猜测PLC内存芯...

如果这样操作还是无法恢复,直接换了

网友J:
清理程序区,恢复出厂值。不行就换“新”。

网友K:
清除存储器,重新写入就好

网友L:
把存储器里的东西都清除了,重新开始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M:
把存储器清零,重新写入程序试试

网友N:
你那个PLC是拆机件还是买的二手的?先清理一下PLC再不行就是坏的了。

网友O:
直接存储器清零,plc回复出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的话,我猜测PLC内存芯...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O:
直接存储器清零,plc回复出厂值

感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那个PLC是拆机件还是买的二手的?先清理一下PLC再...

感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清理程序区,恢复出厂值。不行就换“新”。

感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PLC里面的程序确实没用的话,清一下内存再下载程...

感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一个空程序覆盖一下

感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P:
清除PLC内存,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Q: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的话,我猜测PLC内存芯片坏了

网友R:
重新下载程序。可能下载没成功。

网友S:
谁知道你的数据线行不行,传输过程中有没有干扰

网友I:
弱弱的问一下:你的PLC什么时候买的呢??

网友T:
存储器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U:
清空内存,重新写入空白程序后,断电重启。

网友V(2017-09-22):
把内存清空一下,在程序写程序

网友:
清理内存,恢复出厂值后还是这样的话,我猜测PLC内存芯...

如果这样操作还是无法恢复,直接换了

网友W(2017-11-21):
这个是不可能的,有可能是你原来的没有保存,下载的时候自动清除的,或者就是你读取的程序与其他程序混在一起了

网友X(2018-10-06):
内存故障,试着写个简单的程序看看,有没有错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