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S2气缸控制求助!

楼主(2017-08-14):
现在打算设计一台设备,拥有5个气缸。要求这5个气缸分开运行,比如:1和5同时运行 然后3运行,结束。并且用HMI配方控制,用哪个指令能完成这个动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写程序,2518723439

也不是很急,倒不至于代写。只想问个思路~~ 多谢关注~~

网友B:
这个不是单用哪个指令就能完成的,是由很多条基本指令组合完成的,OUT ,SET,RESET,TMR,等。还有HMI配方只能改变参数数值,不能改变PLC程序逻辑控制。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