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实现登陆页面的设置

楼主(2017-08-14):
请教一下各位,组态王软件如何实现登陆页面显示订单号,操作人员,客户名称都有,然后下面是用户名和密码,类似于下面这种

订单号:         操作人员

客户:

用户名:

密码:

登录

网友A:
订单号、操作人员、客户,这些是自定义变量,显示字符串输出就好了,用户名是系统变量,和上述一样。在登录按钮上加命令语言LOGON(),根据用户名连锁显示其余参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