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和处理MG1432型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的电气常见故障

楼主(2017-08-14):
  MG1432型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的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处理方法

    风扇、冷却泵电机电源

KM1、KM2已接通,但不转

    XS1、XS2插座接触不良

    修复或更换插座

      直流电动机M不转

    1.励磁断电

    2.控制电源断电

    3电流截止过强

    4.触发器没有触发脉冲

    1.检查励磁电源

    2.检查控制电源

    3.重新调整电流反馈

    4.用示波器检查电压波形

    没加信号,电机M就转

起来

    V7、V10三极管漏电流过大或击

穿

    更换三极管

    速度调不上去

    1.给定电压不够

    2.负反馈太强

    3.V7管参数不当

    4.电容C2变值

    1.检查给定电源电压

    2.重新调整负反馈环节

    3.更换二极管V7

    4.更换电容C2

    总是高速,没有低速

    1.三极管V7、V10被击穿

    2.晶闸管V16、V17坏了

    1.更换三极管

    2.更换晶闸管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速度

低下来,甚至不转

    单结晶体管V6或三极管V7损

    更换V6、V7管后还不正常,可把V8管摘除看是

否正常,若正常可能是轴瓦间隙太小

    低速不稳定

    V20断开或正向压降过大

    更换V20管或调节扼流线圈L抽头,也可减小R13

的阻值

电机交流声大

    1.滤波环节没起作用

    2.C6断开

    1.检查滤波环节

    2.检查C6

    机械特性太软,加负荷后

丢转太多

    1.电流正反馈没有接入

    2.C6没有接入

    1.检查电流正反馈连线及调整电流正反馈环节

    2.检查C6连线

    电机转速太高

    电压反馈太弱

    可调节RP3加大电压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