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和处理M1432A磨床的电气常见故障

楼主(2017-08-14):
   (1)五台电动机都不能启动

    当五台电动机都不能启动时,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①三相电源没接通,检查电源开关QS和熔断器FU1,同时还要注意缺相问题。

    ②只要有一台热继电器FR1~FR5脱口,控制电路就会断电。若是这种情况造成五台电动机都不能启动,需要查明脱口原因并予以排除。

    ③接触器KM1线圈电路有断点,检查SB1、SB2按钮和KM1线圈及触头接线是否因松动而造成其余四台电动机的控制电路没电不能启动。

    (2)五台电动机有的能肩动,有的不能启动

    ①若M1和M2都不能启动,可能是熔断器FU2熔丝熔断或接线松脱。

    ②若M3和M5都不能启动,可能是熔断器FU3熔丝熔断或接线松脱。

    如果M1和M2或M3和M5当中的任一台电动机不能肩动。若故障出现在主电路就是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或卡壳,导致接触器接触器不能吸合;若故障出现在控制电路,就要对控制电路中相对应的电气元件进行逐一检查,并排除故障。

    (3)头架电动机M2不能启动

    ①若高、低速都不能启动,可能是位置开关SQ1失灵,造成KM2和KM3线圈均不能得电。

    ②若高速能肩动,低速则不能或反之,可能是转换开关SA1接线不良,导致KM2或KM3线圈不能得电。

    ③接触器线圈断线或接线松动或卡壳均不能使接触器主触头闭合,导致M2不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