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简单便捷的检测线路漏电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7-08-14):
线路漏电检测大法

如若合闸,漏电开关就断开,这类属火线漏电,检查方法如下:

判断是否线路漏电的方法

首先将所有的分开关全部断开,然后合上总闸,接着依次闭合分开关,这时如果哪路有问题,漏电开关就会断开。

判别是否电器漏电方法

首先将所有电器的插头全部拔下,然后依次插到插盘上,那个电器引起跳闸,那么显然引起跳闸的电器有故障。

判断是否照明线路漏电的方法

首先关闭所有的灯具,然后依次打开,如果那个灯具引起跳闸,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灯具或者该灯的线路出现故障。

兆欧表的检测漏电的方法

若合闸经过一段时间才跳闸且跳闸时间不太一致,那么就可以推断这是由于零线漏电导致的。这个时候检测需要用兆欧表才可以。但是如果插座上没有接任何电气设备,仍然出现跳闸的情况,那么就极有可能是线路问题。

先将主零线拆散开来,然后把所有分开关全部断开,用兆欧表逐一查每路线路零线对地绝缘阻值,通过这种方法先判断找出问题线路,然后再查看该线路是否有电气设备直接接线的,如果有那么再分别查。如果判断电气设备没有问题,那么就只能通过换线的方式去解决该类问题。

磁针判别法

由于电磁感应现象,测试电线是否漏电,可以在被测试部位放一个磁性指针,当指针针方向发生偏移现象,就说明测试部位漏电。

电流表判别法

线路的使用年限较长,线路的长期处于潮湿受磨损的环境中,会导致绝缘层老化、绝缘子损坏等情况,从而在线路上产生漏电现象。要判断类似情况,就在总刀闸上接一只电流表,不加任何负载,并接通负载开关。若电流表指针摆动,说明线路漏电。当切断零线;若电流表指针不变,即为漏电现象产生于火线与地之间;如果电流表示数归零,即为火线与零线之间产生漏电现象。

若电流表示数变小,但是仍有值,则表明火零、火地之间都有漏电现象。

取下分路熔断器或拉开刀闸,电流表指示不变则可以证明是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说明分路漏电;电流表示数变小,但却仍有值,则可以断定总线与分路都有漏电现象。当我们判断好漏电支路后,依次断开该支路开关,当某一开关断开电流表示数变为零时,则可以判断该线路漏电;若只是示数变小说明并不仅是该线路漏电外;若是干线漏电,则所有开关断开,电流表示数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