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和处理X62W型万能铣床的电气常见故障

楼主(2017-08-14):
 X62W型万能铣床的电气线路与机械配合十分紧密,采用的是机电一体化控制。维修中应注意电气与机械配合之间的联锁关系。下面列举几个常见故障并对其进行分析。

    (1)主电动机不能启动

    首先检查电源,如果三相电源正常,再判断是主电路故障还是控制电路故障。对主电路除应检查熔断器、热继电器、接触器KM1主触头、电动机M1之外,还要检查主轴换向开关SA3的位置和触头接触情况。

    经检查,如果主电路正常,说明控制电路出现故障。可按图7-18主轴电动机控制线路进行分析,常见的故障原因如下。

    ①若无110V控制电压,可能是控制变压器TC1损坏或控制电路熔断器FU3熔断。

    ②主轴停止按钮SB6和SB5常闭触头或主轴变速冲动开关SQ1常闭触头接触不良。

    ③启动接钮SB1或SB2按下时接触不良。

    ④KM1线圈接线松动、脱落或断线损坏。

    ⑤KM1常开辅助触头接触不良,不能自锁;主轴电动机只能点动,不能连续运行。

    ⑥主轴换刀开关SA1仍在换刀位置或常闭触头SA1-2接触不良,使控制电路电源未通。

    ⑦导线松脱或断线。

    (2)工作台不能向上进给运动

    工作台向上、向后进给运动的控制回路相同,向下和向前进给运动的控制电路也相同。四个方向的进给用同一操作手柄控制,当工作台在某一个方向不能进给时,将操作手柄扳到其他位置,看其是否能运动,这可以帮助判断出现故障的位置。

    下面以工作台不能向上进给为例,进行讨论。当工作台向上和向后时,进给手柄都是压着位置开关SQ4的,使接触器KM4线圈得电吸合,电动机反转。由于手柄位置不同,因而操纵机构使电动机传动链分别与向上或向后进给的丝杠相连,带动工作台向上或向后进给。若工作台不能向上进给时,扳操作手柄向后,看是否能向后进给,如果能,说明电气线路没有故障,而故障在机械机构上。如果也不能向后运动,可能是主电路发生故障,可按照前面讲述的方法对主电路进行检查。另外,还可以将纵向操作手柄扳向左或右的位置进行检查,如进给正常,则表明主电路、KM3和KM4工作正常,故障在控制电路。由图7-18可以看出,可能是SQ5、SQ6常闭触头,SQ4常开触头(均在20区)或KM3 (31、33)常闭辅助触头接触不良,或者是导线松脱。

    需要注意的是工作台前后或左右两个操作手柄不能同时处于进给工作状态,必须一个处于零位,另一个才能操作,否则由于联锁保护的原因,会使得各个方向都不能进给。

    (3)工作台在其他方向不能进给

    参照工作台不能向上进给的方法进行检查。将操作手柄扳到相关的位置上,再根据动作情况进行分析。如工作台能向前、向后进给,不能向左、向右进给,这说明接触器KM3和KM4及电动机主电路都处于正常状态。从图7-18纵向进给控制线路可以看出,故障点在SQ2,SQ3,SQ4,SQ5(均在18区)和SQ6(20区)上,应逐一进行排查。其中SQ2是冲动开关,变速时常受冲击,容易损坏。检查控制电路时,为了安全,最好把主回路电动机断开,只观察继电器的动作情况。

    (4)工作台在各个方向都不能进给

    首先检查主轴电动机能否启动,若主轴电动机能启动,则说明控制电路电源正常。可扳动操作手柄至任一运动方向,观察其相关接触器是否吸合,若吸合,则控制回路正常,则故障可能发生在进给电动机的主回路。常见故障有接触器KM3、KM4主触头接触不良,电动机接线脱落和绕组断路等。若不吸合,则控制回路有故障。故障多出现在公共点上,即发生在KM3、KM4线圈通电的公共元件上。如KM1(7、13)辅助常开触头、圆工作台控制开关触点SA2-3(18区)等接触不良,热继电器FR3 (10、12)常闭触头接触不良。

    若主电路和控制电路都正常,还是不能进给,且故障现象为:主轴电动机M1启动,进给电动机M3就转动;若扳动任一进给手柄,则进给电动机M3停转,不能进给。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工作台控制开关SA2扳在了圆工作台加工位置上,只要将SA2扳回原处,就可以进给了。

    (5)工作台不能快速进给、主轴制动失灵

    在主轴电动机正常启动后,工作台也能按预定方向进给时,表明主电路与控制电路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若不能快速进给,常见的故障原因有SB3、SB4(15区)或KM2 (105、111)常开触头接触不良,KM2线圈断线或接线松脱,YC3线圈损坏或机械卡死,离合器的动、静摩擦片间隙调整不当。

    若主轴制动失灵,除应检查电气开关外,还要检查整流器中的四个整流二极管是否损坏。若有损坏,则会导致输出直流电压偏低,吸力不够。其次,要检查电磁离合器线圈是否因散热条件差,发热而烧毁。最后,由于离台器的动、静摩擦片经常摩擦,且也是易损件,故维修时也要检查。

    (6)冲动失灵

    在主轴变速和进给变速时,分别设置了冲动开关SQ1和SQ2,目的是在变速后便于齿轮顺利啮合。当变速手柄(主轴变速)或变速盘(进给变速)拉出时,不会碰到冲动开关SQ1或SQ2,只有将它们推回原处的过程中,才会使冲动开关SQ1或SQ2动作一下,又恢复原位。冲动开关的动作顺序应该是:常闭触头先断开,然后常开触头合上。紧接着,常开触头先断开,常闭触头后合上。这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一个冲动过程。冲动失灵的原因是冲动开关的固定螺钉松动,其位置发生变动而不准确,致使手柄外拉或复位时碰不到。可以在停电后慢慢操作,观察位置开关是否满足上述过程,若不满足,则调整它们的位置,直到满足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