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间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14):
CPM2A-CPU61    我用CX-Programmer把时间同步到电脑的时时时间,可是马上PLC就自动变回到之前错误的时间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网后在plc里面更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联网后在plc里面更改的吧

楼主:
回复内容:找到了  是程序里面把时间写死了  更改哈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联网后在plc里面更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