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直流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7-08-14):
1. 用手旋转电机,如果感觉有明显较大的阻力,说明电机内部有短路点。(转动平稳为正常)。
2  将正负极连接起来,用手拧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阻力,说明线路正常。否则内部有断路点。
3. 通电转动时观察换向火花,没有火花最好,有星星点点的火花为良好,火花连成线为差,有环火现象就不能用了。(寿命会急剧缩短)
4  运行至温升稳定后,电机表面温度不要超过80摄氏度。如果超过这个值,说明电机的温升不过关
5  运行至温升稳定时,停机用万用表测量绕组的电阻。一般为零点几到几欧姆。
6  加上额定电压,测量转速,与标示转速误差不应超过10%。
7  加上1.2倍的额定电压,运行2分钟,观察有无异常。
以上检查完,没有问题就OK。
补充:用万用表测量换向器之间的片间电压,如果有没两片之间的片间电压有相同的规律,说明绕组正常。

网友A(2018-10-13):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