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房跳闸断电,送上电后,电机自启动是什么情况?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7-08-14):
高压电房跳闸断电,送上电后,电机自启动是什么情况? 电机是10KV高压电机 高压开关柜和本地控制柜都打到远程模式。PLC柜再得电后自动启动电机。上位机无人操作,但也显示电机开启。是程序问题吗?不是一次了。很头疼,求大神指点!!(跳闸断电表示所有高压低压全部都失电的情况)PLC是GE的,之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这几个月才发生的,之前都很正常,跳电完送电也不会出现自启动。

楼主:
电机在停机状态下,电房跳闸再送电,也会出现电机自启动状况。PLC柜只要不断电,还是可以正常操作电机的开机关机。

网友A:
这个程序应该是中国人搞的吧,简单一点就是厂家或者那个编程的想收钱了

网友B:
查一下程序,追踪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如何追踪?求指点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程序,追踪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C:
不希望自启动,在电路设计时就加一个电源监视继电器,启动自锁,给控制电路供电,系统断电释放,控制回路电源断开,无人操作不会自启动。

PLC应用初期(70、80年代吧),编程都习惯用一个启动继电器(PLC内部的),安排在程序中各处需要断电清零、复位。只有这个继电器动作了,程序才开始执行。

楼主:
回复内容:李工的意思我懂,可是总得给控制回路送电,只要送电,电机高压开关柜就合闸,电机自启。两台高压电机同时启动,电房就跳闸,瞬时电流太大。目前我们跳闸送电只能把电机高压开关柜摇出来,很头疼。知道是程序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查…之前断电也没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GE方面的资料也很少太小众了。

引用 网友C:
不希望自启动,在电路设计时就加一个电源监视继电器,启动...

网友D:
远程起停是不是自锁型的

网友E:
追踪一遍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F:
在电路设计时就加一个电源监视继电器,启动

网友G:
查一下程序,,追踪一下看看 ,应该就差不多

网友H:
电柜里要是过热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楼主,PLC是控制哪里致电机启动的?是电机的变频器吗?或者是其它启动柜?

无论是哪一种,像这种停电再送电之后电机还会启动的,都是很危险的事情。

简单一点的,建议在控制回路串一个失压保护吧。采用一个380V接触器,接触器具备自保持的功能,风机启动回路串入接触器的常开触点。当需要启动风机时,先按这个接触器的启动按钮,接触器得电,常开触点闭合,启动回路有效;当系统电压失压时,接触器失电,常开触点断开,(即使重新来电)启动回路失效,如需启动风机,则必须重新按这个接触器启动按钮。

网友J:
远程模式,上位机无操作,就自启,肯定有连锁或自动运行模式或控制高压电机的变频器、软启动器本身设置了断电重启功能。

可把远程模式切换到就地模式测试一下,再者看一下PLC程序里关于电机控制的程序部分。

网友K:
远程模式,上位机无操作,就自启,肯定有连锁或自动运行模式或控制高压电机的变频器、软启动器本身设置了断电重启功能

网友L:
基本上可以判断程序有问题,是不是画面里语句有问题。

网友M:
在线看一下程序就知道了,程序里面有时候一粗心就存在BUG了

网友N:
两种可能一、启动柜有没有失压保护,二、如果控制回路没有问题,就是PLC程序问题,调出来检查一遍,或者将启动柜摇到实验位置,再模拟一遍。

网友O:
一般操作都不允许断电重新送电后自动重启电机,太危险了。

网友P:
我觉得程序出错概率应该不大吧,因为以前都很好用的,只是最近出现这个问题,是不是变频器什么有时候调试的时候把参数改了

网友Q:
PLC少了一个失压保护电路,保护电路动作,PLC控制设备停机

网友R:
我分析2点原因,1、高压设备没给PLC故障信号,造成PLC驱动始终发出。再次上电时条件满足,自已起动。2、PLC程序内有漏洞,没有故障判断,造成PLC驱动始终发出再次上电时条件满足,自已起动。补充一点如有中间继电器,是否中间断电器不下电(感应来的电压)。起动信号线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S:
基本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T:
查看变频器及plc的设置

网友U:
plc程序问题

网友V:
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高压柜体里面是高压断路器还是高压开关,如果是高压开关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出现,如果是断路器的,你说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需要更改控制或者加装不间断电源才可以

网友V:
当高压接触器断电后在恢复送电,高压断路器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断电前是什么状态,恢复送电还是什么状态),只是问什么呢,因为高压断路器不像低压断路器一样的控制,它的合闸线圈的点后给分闸线圈一个惫妥信号,反之一样,当合闸线圈动作后,才可以控制分闸线圈,只有分闸线圈动作后,才可以控制合闸线圈,不知道我说的你明白没有,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PLCl程序编写的,给高压柜的启动信号为置位,PLC未断电置位一直保持

网友W:
程序的保护条件没做到位

网友X(2017-09-17):
 如果控制电路没问题就是PLC程序  一般设置这样程序 厂家要收钱  用程序上搞鬼  在线监控一下程序

网友Y:
引用 网友K:
远程模式,上位机无操作,就自启,肯定有连锁或自动运行模式或控制高压电机的变频器、软启动器本身设置了断电重启功能

变频器有没有设定断电,送电后自启功能?查一下。

网友Z(2017-11-06):
PLC启动信号可能用的是上升延有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