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堵转后归原点定位不准

楼主(2017-08-15):
步进电机 开环控制 当电机堵转时,程序控制电机按预定速度进行寻参,即慢速回到极限位传感器后,设定为0点,然后正转定量脉冲到初始位置。但是刚开始这样定位,初始位置是准确的。现在遇到堵转后,同样的方式,速度不变,极限位传感器位置不变,初始位置与设定位置相差有10mm左右,有时5mm,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导致这个情况的?

网友A:
可否看得出是“极限位传感器”位置变了,还是“正转定量脉冲”的距离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