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故障和原因分析

楼主(2017-08-15):
1)线圈部分故障:

线圈部分故障原因:

①线圈断线:使用超声波清洗或在线圈上加过电压可能会导致线圈断线;

②线圈供电不足: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会导致接点不动作;

③线圈极性接反:内置二极管型继电器如果极性接反了会导致接点不动作;

④线圈交流、直流供电错误:AC线圈的继电器线圈上加DC电压,线圈发热,可能造成烧损;DC线圈的继电器线圈上AC电压,可动铁片反复振动,不能正常工作;

⑤线圈部分长时间通电,导致继电器线圈发热、线圈绝缘恶化,继电器动作故障。

线圈部分故障对策:

①更换继电器;

②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接点不动作;

③按照正确的极性接线;

④不要向继电器线圈长时间通电,如果要长时间通电,推荐使用无励磁设计的继电器产品。

2)接点部分故障:

①接点粘连

接点粘连原因:

a.连接的负载容量超过了继电器的接点容量;

b.开关频率超过了继电器的额定开关频率;

c.继电器的寿命到期。

接点粘连对策:

a.选择接点容量大的继电器;

b.选择开关频率大一点的或者选择固态继电器;

c.更换继电器;

② 接点接触不良

接点接触不良原因:

a.线圈部的电压不稳定;

b.接点表面是否附着异物(如电弧产生的黑色绝缘物质,纸片,木片,灰尘等物体);

c.接点表面是否被腐蚀(如长时间不使用,接点表面氧化);

d.是否有机械性接触不良(端子偏移,脱落);

e.是否达到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f.使用环境有振动或冲击。

接点接触不良对策:

a.换个稳定电源供电;

b.采取防尘措施或使用带密封继电器;有电弧产生建议使用带灭弧装置的继电器产品;

c.如果是继电器机械上的损坏或到了寿命,请更换新的继电器。

3)显示灯部分故障:

显示灯故障原因:

①线圈供电不足;

②线圈直流供电,极性接反:显示灯不亮,接点动作。

显示灯不亮对策:

①请确认线圈电压,如果给线圈供的电压低于动作电压,显示灯不亮,接 点不动作;

  照正确的极性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