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rs485设备和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7-08-15):
有台达的相机识别设备,识别条码后通过rs485串口输出出去,相机是ASCII协议。我笔记本电脑上的COM口是usb转rs232转换的,再加一个rs485转rs232转换器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接到相机数据;但用PLC接收不到。用笔记本给PLC发数据也能接收到。就是相机发给PLC时PLC接收不到数据。用万用表量相机485口没有电压,PLC和电脑rs485转rs232的485口都有3v电压。为什么相机和PLC通讯不上啊?

          现在能接收到数据了,就是不全、;设了相机的协议是波特率4800,7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相机发送123456789,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1234567890,PLC设无校验接收不到数据,设奇校验接收12478,设偶校验接收35690。为什么都接收一半?

网友A:
检查线路,和通信协议。

网友B:
ASCII 的数据要转16进制的数据才能读出来

网友C:
有台达的相机识别设备,识别条码后通过rs485串口输出出去,相机是ASCII协议。我笔记本电脑上的COM口是usb转rs232转换的,再加一个rs485转rs232转换器通过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接到相机数据;但用PLC接收不到。用笔记本给PLC发数据也能接收到。就是相机发给PLC时PLC接收不到数据。用万用表量相机485口没有电压,PLC和电脑rs485转rs232的485口都有3v电压。为什么相机和PLC通讯不上啊?

网友D:
应该是PLC程序中的数据接收格式与相机的不一致吧!

网友E:
正常的485口有3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看看通信模块需要不需要额外供电,或者查一下是否损坏。

网友F:
有几点,PLC接收数据格式和相机发送的一致不? 不一致识别不了

网友F:
回复内容:你这个首先接线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的 试过相机先由485专为232  在和PLC通信没有? PLC支持485通信吗?

引用 网友F:
有几点,PLC接收数据格式和相机发送的一致不? 不一致...

网友G:
检查下串口参数设置,通讯协议,发送数据格式是否一致

楼主:
相机的协议是波特率4800,7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相机发送123456789,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1234567890,PLC设无校验接收不到数据,设奇校验接收12478,设偶校验接收35690。为什么都接收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你这个首先接线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的 试过相机...

   现在PLC能接收到数据了,相机的协议是波特率4800,7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无校验。相机发送123456789,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1234567890,PLC设无校验接收不到数据,设奇校验接收12478,设偶校验接收35690。为什么都接收一半?

网友H:
检查串口协议和通讯协议

网友I:
用的什么PLC,是不是对应地址或者PLC指令问题啊

楼主:
施耐德PLC,最早的时候通讯上了,程序应该没问题,后来PLC和相机的485口都坏了,PLC加了个485通讯模块,相机换了一个后就出现这问题了,

网友J:
你得保持PLC和相机的协议是一致的呀,不能光设相机的,要看一下PLC里面程序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K(2017-09-18):
学习下,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L(2017-11-06):
可以用modbus调试助手软件分别测试主、从站通讯是否正常,然后再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