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想要做双PLC系统,一用一备

楼主(2017-08-15):
客户要求 2套设备,其中一套工作,另外一套作为备份。共用一个触摸屏。
那么问题来了,Smart 200 可以做冗余系统么?
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是两套单独的机器,其中一台长期运行,一但有故障了,另外一台启动。关键两个PLC挂连一台屏怎么做?不想做两套画面切换,可以做成在一个画面共用一个显示么?哪台运行,显示的就是哪个PLC的参数。

网友A(2018-03-24):
用一个开关量控制两套显示参数就行

网友B(2018-04-29):
䎼学习在学习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