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越信-国产plc系统安装时的抗干扰处理

楼主(2017-08-16):
奥越信-国产plc各部分的组成和系统连接及装配方法必须严格按照说明书上安装要求进行,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保证系统可靠运行的基本条件。
1 、电源接线和地线接线要合理布置电源线,强电与弱电要严格分开,且弱电电源线要尽量加。接 地在消除干扰上起很大的作用。交流地是PLC控制系统供电所必需的,它通过变压器中心点构成供电两条回路之一。这条会路上的电流、各种谐波电流等是个严重 的干扰元。因此交流地线、直流地线、模拟地和数字地等必须分开。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共点地最好置悬浮方式。地线各点之间的电位差尽可能小,尽量加粗地线,有 条件可采用环形地线。系统地端子(LG)是抗干扰的中性端子,通常不需要接地,可是,当电磁干扰比较严重时,这个端子需与接大地的端子(GR)连接。为防止电流冲击,应使用截面积大于2mm2的14#专用接地线将GR端与大地相接,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接地长度小于20m。
2、 输出端子的接线
(1) 当几个外部设备连接带一个电源上时,应使用短接片将其输出端子对应的公共端子短接。输出端可以使用不同的电压,这时其对应的公共端应分别接入不同的电压源。
 (2)交流输出线与直流输出线不能使用同一根电缆。输出线应远离高压线核动力线,且不得并行。不得将外部设备连接到带“·”的输出端上。
 (3) 输出回路中应有熔断器保护PLC的输出元件。流入输出端子的最大电流不应超过PLC的允许值,否则必须外接接触器或继电器。同样,若负载电流低于规定的最小值时,应并联一个阻容吸收电路。电阻取50Ω,电容取0.1μf。 (4)电感性负载断电时会产生很大的自感电动势,当电路接通时,起触点处将产生电弧,严重时,发生触点烧结。因此要在电感线圈上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3、电缆的敷设当动力电缆超过10A/400V或20A/220V,若要求与输入输出电缆并行放置,那么在两者之间至少相隔300 mm。如果将它们放在一个槽内时,它们之间必须间隔100 mm以上,且一定要用接地的金属屏蔽起来。PLC的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之间的电缆是传送电压低的高频信号,很易受到干扰,因此,不能将它与其他电缆设在同一管道内。另外,使用的电缆应是截面积小于 1.5mm2的屏蔽电缆。最好使用电缆管敷设电缆。使用排线槽时。长度瑶足以包含全部的输入输出连线,并与其它电缆分开。把输入线绞合,绞合的双绞线能降 低共膜干扰,由于改变了导线电磁感应的方向,从而使其感应相互抵消。信号采集是模拟线路时导线可捆扎在一起。数据线和脉冲线不能接近或捆扎在一起。否则数 据线上全“1”时,在脉冲线上造成干扰,反之亦然。使用屏蔽线作输入线,只需一端接地。若两端接地,由于接地电位差在屏蔽层内会流过电流而长生干扰。为了泄放高频干扰,数字信号线的屏蔽层应并联电位均衡线,其电阻应小于屏蔽电阻的十分之一,并将屏蔽层两端接地,若考虑抑制低频干扰也可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