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组态王运行系统多开

楼主(2017-08-16):
我用组态王做了一个开发系统,运行系统时首先是登陆页面,当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就会进入到主页面。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的账号有多个,假如我要登录两个不同的账号,那一样的运行系统就要有两个在电脑上,且我修改账号1运行系统的数据不会影响到账号二运... 我用组态王做了一个开发系统,运行系统时首先是登陆页面,当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后就会进入到主页面。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的账号有多个,假如我要登录两个不同的账号,那一样的运行系统就要有两个在电脑上,且我修改账号1运行系统的数据不会影响到账号二运行系统的数据。请问这个过程如何实现。

网友A:
把主页面设置成覆盖,并复制多个,登录不同的账号打开不同的主页面,可以实现两个账号同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