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过RS232实现通信问题

楼主(2017-08-16):
请问:如果通过RS232实现FX3U与组态王软件之间的通信??是要通过GX DEVELOPER进行什么设置吗?(比如对于某个寄存器之类?)

通过翻看通讯手册打算采用编程通信功能来实现,但只需要进行一个初始化的设定吗?(程序中并未用到一些特殊寄存器)
我只需要将D8120和D8400置为0吗?(采用的是通道1.)还要做别的什么设置啊???
求大神指导!!!

楼主:
图片:
 [删除]

描述:我的组态王是这么设置的端口
图片:
 [删除]

按照此法,我昨天实现了通信但今天再连上做死活也通信不上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我通过RS232连接可以实现与GX DEVELOPER的通讯,可以来改程序,但组态王却怎么也连不上,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楼主:
另外:我通过通讯模块来实现与GX DEVELOPER的通信,用编程口来完成与组态王的通信,用这种方法可以实现想要的功能,但是我程序稍微多几行在使用GX DEVELOPER监控时就会卡,然后程序无响应(我感觉是因为波特率只能设置成9.6k的原因)。

还是想知道正常做为什么连不上啊?求帮忙~~~

网友A(2020-01-18):
楼主扩展的是232BD吗?如果是232BD,那么要走计算机链接协议哦,要给D8120设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