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通过自变量指定D/X/Y(如何实现)

楼主(2017-08-16):
如: FOR VAR_1:=0 TO 100 BY 1 DO

         X[VAR_1]:=TRUE;

         Y[VAR_1]:=TRUE;

         D[VAR_1]:=VAR_1;

    END_FOR;

不用Z,V能实以上功能吗?

网友A:
在FX系列中不可以,在Q系列中可以,请注意X,Y,D等应定义为全局数组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FX系列中不可以,在Q系列中可以,请注意X,Y,D等...

我对三菱不是太熟悉,能举个例子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