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串口以太网口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7-08-17):
现在有个方案,就是将现场多个设备,比如DCS、PLC或者其它仪器设备,通过OPC以太网接口连接到服务器;还有通过串口OPC连接两种,因为没做过OPC,请问大家该怎么配置,要怎么做呢,服务器和下端机子上要不要安装说明软件,最好详细些步骤,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这个服务器是什么意思?是什么的服务器?

网友B:
正在找这种资料,我也是个小白,555555……………………

网友C(2018-02-27):
正在找这种资料 帮顶

网友D(2018-08-11):
谢谢下诶想 谢 下诶谢谢

网友E(2018-11-15):
同样找这种资料,小白同求

网友F:
服务器指的到底是什么 也没搞明白

网友G:
首先OPC必须有对应的驱动,可以通过各种通信方式

网友H:
学习OPC中,有资源必须先下看看

网友I(2019-04-17):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呢?

网友J(2020-06-19):
下载看看,是否派的上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