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通电后不转但有嗡嗡声的原因

楼主(2017-08-17):
故障原因

  (1)定、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2)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3)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4)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5)电源电压过低;

  (6)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

  (7)轴承卡住

故障排除

   (1)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2)检查绕组极性;判断绕组末端是否正确;

  (3)紧固松动的接线螺丝,用万用表判断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4)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5)检查是还把规定的面接法误接为Y;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6)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

  (7)修复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