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本安型防爆措施

楼主(2017-08-17):
 在金属管浮子流量仪表的参数规格书中,客户对防爆等级都会有一定的要求,一般分为本安型和隔爆型,但是对于具体的原理估计知之甚少。本质安全型仪表又叫安全火花型仪表,它的防爆性能不是采用通风、充气、充油、隔爆等外部措施实现的,而是由电路本身实现的,因而是本质安全的。它能适用于一切危险场所和一切爆炸性气体、蒸气混合物,并可以在通电的悄况下进行维修和调招。但是,它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和本安关联设备(安全橱)、外部配线一起组成本安电路,才能发挥防爆功能。下面来给大家介绍下本质安全型仪表防爆措施是怎么样实现的:

1.用安全栅把危险场所和非危险场所的电路分隔开,限制由非危险场所传递到危险场所去的能量;

2.仪表的连接导线不得形成过大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以减少电路中的储能;

3.采用新型集成电路元件等组成仪表电路.在较低的工作电压和较小的工作电流下工作。

网友A:
本安型仪表就是从源头上限值到达防爆区域的能量,使能量限制在打火点一下,通常是通过安全栅的限流作用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安型仪表就是从源头上限值到达防爆区域的能量,使能量限制在打火点一下,通常是通过安全栅的限流作用实现。

我个人认为:其中,“通常是通过安全栅的限流作用实现”,说法不妥。安全栅的作用是限制控制室设备流向非安全区域的能量。而本安与表则是在正常状态下和故障状态下,仪表本身产生的火花和达到的温度都不会引燃响应等级的爆炸性混合物。本安仪表必须和安全栅配合使用才能实现本安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