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防雷模块造成的柜内起火

楼主(2017-08-17):
做工控这些年常常用到防雷的元器件,有电源防雷的避雷器、仪表的防雷模块、通讯防雷等,不过我也真是没有遇到过仪表被雷击的情况。不过前段时间倒是因为防雷模块造成了柜内着火的问题,PLC柜内用的是24VDC的防雷模块,结果接了220VAC的电源,造成模块被击穿,220V则被无知的同事没有查找老烧熔芯的原因,将唯一起保护作用的熔断器给跨接了过去,结果造成电流过大,柜内线发热起火。所以避雷器这个东西总觉得用处不大,还老找事。觉得用就用在必要的场合,选对型,改线路的时候要将防雷原件的电压等级考虑进去。一些设计单位往往不考虑周围没有没防雷网、接闪器之类的避雷措施,除了加电压防雷外,还将户外的仪表都加上防雷模块,防雷模块也不是大白菜,往往要在信号线的两端各加一组防雷模块,控制柜端防止雷电进入控制柜内,仪表端防止雷电进入仪表。

觉得在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在防雷网,接闪器防护的范围之外加防雷模块是有必要的,但是像空旷的地方觉得对仪表本身的保护最好还是通过增加防护罩,引雷装置会好些。至于线路的避雷采用钢制桥架、钢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A:
感应雷击,几乎都是从供电电源进去的 。

电源防雷,才是关键。

单纯发生雷击仪表的事情,几乎没有,,,几乎都是一烧就烧一河滩东西挖 。

作为终端保护的24V仪表防雷器,一定要装在表体上,而且必须必须必须,良好接地,良好接地,良好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应雷击,几乎都是从供电电源进去的 。电源防雷,才是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