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判断电气设备外壳带电

楼主(2017-08-18):
       用测电笔触及电气设备的壳体(如电动机、变压器的壳体),若氖管发亮,则是相线与壳体相接触(俗称相线碰壳),有漏电现象;但有时用测电笔触及单相电动机、单相用电设备外壳以及测试较长的交流操作回路线路时,其绝缘电阻很高,回路为开路,测电笔却显示带电,这些现象都是电磁感应产生的感应电压引起的。如何判断是火线碰壳漏电还是一般感应电呢?通常有以下几种判别方法:

  一、用试电笔检查:

  将试电笔接触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若氖泡发光亮度与测试220伏相线一样亮,则有可能是相线碰壳故障;若亮度比在220伏相线上测得的弱,则很可能是一般感应电。这样判断并不十分可靠,因为有的氖泡启辉电压较低,测试时很难从其亮度强弱作出判断。世纪星介绍若是一般不严重的感应电,人体触及外壳后,原发光的氖泡就会熄来;若是相线碰壳,人体触及就会遭电击。在没有判断出之前,不可用手去试,可采用1至数千欧的电阻代替人体电阻触试。最好用以下方法进一步检查。

  二、用万用表检查:

  将万用表打在交流250伏或500伏挡,一根表棒接触到电源的中性线上,另一根表棒接触到用电设备金属外壳。若万用表有电压批示,表示漏电,电压越高漏电越严重。若万用表指示很小,则随着交流电压挡的变化,电压读数随之变化,则为感应电。

  三、用灯泡检查:

  在没有万用表的情况下也可用灯泡检查。取一只220伏的灯泡(带灯座),从灯座上引出二根电源引线,将一根接触到电源的中性线,另一根接触到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若灯泡正常发亮,则表示火线碰壳;灯泡 不亮,表示不带电或一般不严重的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