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要跪了,请问如何通过伺服驱动器读取电动缸的力矩与行程参数

楼主(2017-08-18):
各位大神求助,这阵子有个任务是要求从伺服驱动器中动态采集读取电动缸的力矩、行程、压力的数据,联系了厂家确认,可以通过ethercat、串口、伺服驱动器的软件来读取,但是怎么读取和保存,保存是以什么形式,这些都一头雾水,请大牛们来指点指点,谢谢真的是给跪了/(ㄒoㄒ)/~~渴求大牛们施舍点方向也成,让我好入手。

网友A:
看一下伺服的说明书,我只知道PLC读取方式,应该道理类似吧,找到伺服说明书仔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伺服的说明书,我只知道PLC读取方式,应该道理类...

请问大牛,PLC是如何一个读取方式呢?我这边知道有个欧姆龙的控制驱动器,能给我讲解一下让我借鉴一下吗?新手求救/(ㄒo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