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检测集成电路注意问题

楼主(2017-08-18):
在测量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万用表要有足够大的内阻,至少要大于被测电路电阻的10倍以上,以免造成较大的测量误差。

   (2)表笔或探头要采取防滑措施。因任何瞬间短路都容易损坏集成电路。可采取如下方法防止表笔滑动:取一段自行车用气门芯套在表笔尖上,并长出表笔尖约0.5毫米左右,这既能使表笔尖良好地与被测试点接触,又能有效防止打滑,即使碰上邻近点也不会短路。

   (3)当测得某一引脚电压与正常值不符时,应根据该引脚电压对集成电路正常工作有无重要影响以及其他引脚电压的相应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

   (4)集成电路引脚电压会受外围元器件影响。当外围元器件发生漏电、短路、开路或变值时,或外围电路连接的是一个阻值可变的电位器,则电位器滑动臂所处的位置不同,都会使引脚电压发生变化。

   (5)若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正常,则一般认为集成电路正常;若集成电路部分引脚电压异常,则应从偏离正常值最大处入手,检查外围元件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则集成电路很可能损坏。

   (6)对于动态接收装置,如电视机,在有无信号时,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是不同的。如发现引脚电压不该变化的反而变化大,该随信号大小和可调元件不同位置而变化的反而不变化,就可确定集成电路损坏。

   (7)对于多种工作方式的装置(如录像机),在不同工作方式下,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