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以太通讯问题

楼主(2017-08-18):
请问下刘工及各位,我们现在用4块Galil-B140和两块RIO-47XXX,用一个交换机和PC连接,偶尔发现PC和B140通讯中断的现象,很是烦恼。请问,我们这种情况在通讯上要注意什么?交换机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交换机型号推荐?网线布线要注意什么?软件上有什么方法防范?谢谢!

网友A:
交换机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交换机型号推荐?

没有什么具体的型号推荐,原则上最好是工业用交换机。

交换机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交换机型号推荐?

这个,主要是注意采用正规网线。比如有些自己压的网线双绞关系是错的,这样在工业应用或者长距离应用时抗干扰的能力很差(正确的网线应该是1-2对绞,3-6对绞)。如果必要,使用屏蔽网线。线不要走得太长,不同等级的网线有不同的最长应用限制。

软件上有什么方法防范?

您现在用的是版本的api?用的什么开发语言?

网友B:
谢谢刘工,现在我们在换工业交换机+屏蔽网线。

版本如下,用VC。

网友A:
如果用的是galil2的动态库,那么,在通讯中断的时候是可以得到错误信息的,可否在软件中增加相应的处理,在发现通讯中断或者通讯超时的情况下,自动断开重新建立连接(或许还要发送IHT=>-3)?

网友B:
谢谢刘工,我们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