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空压机的好坏优劣?

楼主(2017-08-18):
       这里的好坏有两层意思:质量的好坏与空压机是否出故障的好坏。二者本质的意义还是归结于空压机的品牌质量——这又涉及到空压机厂商的售后服务与维修体系。所以作为用户在购买前应该对空压机好坏优劣有所了解,当然,不单单是指品牌。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空压机的好坏呢?常见的办法有下:

  空压机压缩机好坏测量(主机):

  1.在压缩机的上面有3根接线柱、分别是S、M、C

  其中S是启动绕组、M是运行绕组、C是公共端

  2.用万用表测量其阻值、其中SC和MC之间的阻值加起来等于MS之间的阻值就是正常了,比如SC之间的阻值是5欧、MC之间的阻值是3.5欧、那么MS之间的阻值就是8.5欧(允许有一点偏差,但不会很大)。如果阻值偏移过大,或者3者之间没有阻值、那么这个压缩机肯定是坏的!!

  3.有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是正常的、但压缩机内部短路是测量不出来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有没有通上电,如果通上电了不启动的话、你可以更换一个启动电容、如果还不启动的话、那么就是压缩机坏了!

  再从第二个角度:如何判断空压机的质量好坏?

  一般来说需要看一下你所买的空压机的一些性能参数,比如基础的功率,排气量,这些铭牌参数,是否能满足你的日常需要,计算一下比功率——数值越小越好,说明越省电。其次就是服务,必要时这个需要先考虑,因为如果用户是一家生产加工厂家,在没有备用空压机的情况下,一旦这个出现问题直接工厂麻烦大了——备用机很重要性。所以需要看销售方面的售后服务以及响应效率,大体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