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自动控制

楼主(2017-08-19):
p

比例、I微分、D积分各是调整什么的?

网友A:
比例、I微分、D积分各是调整 PID 控制

网友B:
减小偏差,消除误差,减少时间滞后

网友C: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简称,PID控制的难点不是编程,而是控制器的参数整定。参数整定的关键是正确地理解各参数的物理意义,一般我们用的欧姆龙的温控器都自动设定相对于执行时设定点的最佳 PID 常数

网友D:
建议使用温控模块,PLC和温控模块通讯,直接读取温度数据。

网友E:
这个问题具体可以参考PID调节讲解!

网友F(2017-10-26):
pid就是改善系统响应,使控制结果尽可能符合预期

网友G:
在 P(比例)、I(积分)、D(微分)这三种控制作用中,比例部分与误差
信号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只要误差一出现,比例部分就能及时地产生与误差成正
比的调节作用,具有调节及时的特点。比例系数 K p 越大,比例调节作用越强,
系统的稳态精度越高;但是对于大多数系统,K p 过大会使系统的输出量振荡加
剧,稳定性降低。
积分作用与当前误差的大小和误差的历史情况都有关系,只要误差不为零,
控制器的输出就会因积分作用而不断变化,一直要到误差消失,系统处于稳定状
态时,积分部分才不再变化。因此,积分部分可以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控制精度,
但是积分作用的动作缓慢,可能给系统的动态稳定性带来不良影响。积分时间常
数 T I 增大时,积分作用减弱,系统的动态性能(稳定性)可能有所改善,但是
消除稳态误差的速度减慢。
微分部分是根据误差变化的速度,提前给出较大的调节作用。微分部分反映
了系统变化的趋势,它较比例调节更为及时,所以微分部分具有超前和预测的特
点。微分时间常数 T D 增大时,超调量减小,动态性能得到改善,但是抑制高频
干扰的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