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与岛电SR93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7-08-19):
1、我用串口工具给导电仪表发读取表的设定值,收到的回复与表上显示的一样

2、M340PLC的配置如下

3、用串口工具监测PLC下发的读取命令如下图

想请教各位大神,为什么收到的读取指令是不停变化的,不是固定的读取指令

网友A(2017-09-25):
软件注册(免费,无需授权)

和之前版本不同,也是让您最惊喜和节省成本之处,SoMachine V4.1 SP1采用免费的商务政策,不需要授权,只需要您拥有一个电子邮箱,并进行简单的注册即可。

注册步骤如下:

1)邮箱注册;

2)邮箱激活;

3)使用注册和激活的邮箱完成Somachine V4.1注册;

4)或者可以通过电话进行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