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样设计是够合理

楼主(2017-08-19):
请问一下,图上主开关200A,目前设计的功率已有67KW,备用开关设计了125A四个,63A三个,25A两个,16A1P三个。这样设计得主开关容量合理么?是不是嫌小?

上面两张图合起来为一张,设计院设计的,我感觉主开关设计的容量没有包含备用开关的容量,这合理么?x谢谢各位

网友A:
  现在的设计院也不靠普呀! 看你的 125 A 的备用会使用很多吧,如用得多的话 200 总开小了点

楼主:
这设计院设计的图看的累死,设计的好多柜子的主开关都只能满足现有功率,备用开关的容量都没包含进去,设计的主开关那么小,备用开关设计那么大,以后也用不了呀,不然还要换主开关。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设计院也不靠普呀! 看你的 125 A 的备...

网友B:
不合理就反馈,设计院在改正。直到不合理,不反馈,最后自己吹亏。

现在很多状况就是如此,现场的审图、施工过程中明明发现了很多不合理的情况,也不反馈给设计院,只知道不合理,甚至骂娘,却不行动阻止这种不合理,导致很多工程完工后很多设备就完蛋。

厂里有几套装置就是这样,厂里抽调了一大批的什么高科技技术人员,组建了浩浩荡荡的上百口子工程管理部人员,负责现场工程施工,其中一大部分的工作就是审图,四个仪表口的愣是没把暗井里的仪表隐患反馈给设计院,好家伙工程完工,还没运行呢,暗井里的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压力变送器、温度表都被水埋了,十多台仪表呢,就这么玩完了,工艺一个劲的找仪表维修,让其修好,怎么修?最后扯皮,说设计院有问题,不懂现场,,,,奶奶   的,要你们四个审图的仪表口的人员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