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没有梯形图

楼主(2017-08-19):
为何只有指令模式,梯形图原来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从新装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从新装软件。

网友C:
可以在菜单\视窗\点击梯形图模式,或者按下图操作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菜单\视窗\点击梯形图模式,或者按下图操作也可以。

网友E(2019-02-12):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F:
软件问题,都是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