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弧插补的使用

楼主(2017-08-20):
圆弧插补时怎么保持工具与工件的角度保持不变,比如在一个平面上焊接一个圆柱体,要求焊枪在移动过程中相对平面保持倾斜45°角,而且要一直指向圆心位置,即从圆心位置看枪的角度不变。求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我想下载啊,,我想下载啊,,没有积分,求积分啊,求积分啊,,谢谢版主啊,谢谢楼主啊,,,谢谢,谢谢,,,

网友B:
机器人选择管理模式,参数中把S2C425设为1.

网友C:
还没用过圆弧插补,可以上传资料学习一下吗?

网友D:
我想通过示教,系统自身应该是可以搞定的吧

楼主:
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老是报超极限,不是说能转400°吗?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选择管理模式,参数中把S2C425设为1.

楼主:
这个就是说明书里的截图 我没什么资料啊 安川资料封锁很严格啊

引用 网友C:
还没用过圆弧插补,可以上传资料学习一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下载啊,,我想下载啊,,没有积分,求积分啊,求积分...

网友F:
同求 有没有做过的朋友过来给讲讲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老是报超极限,不是说能转400°吗?...

6轴单独可以旋转400度,但是6个轴协同运动就没有400了,这种最好枪不动,工件转动

楼主(2017-10-15):
这个就是说明书里面的啊

引用 网友H:
还没用过圆弧插补,可以上传资料学习一下吗?

楼主(2018-01-05):
我们是汽车涂胶  整个车转起来不现实啊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已经这么做了 但是老是报超...

楼主:
好的我试试

引用 网友I:
机器人选择管理模式,参数中把S2C425设为1.

网友J(2018-03-15):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K:
谢谢分享,相互学习,提升自我。

网友L:
多谢楼主,先学习了再说,请多多指教

网友M:
多谢楼主 正好可以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