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丝直径达不到国标要求会怎样?

楼主(2017-08-20):
在购买热电偶时,尤其是高温型如R、S、B型的热电偶价格差别很大,我以前用过S型的热电偶,经过测量热电偶丝直径只有0.25mm,与标准规定的0.5mm差了一半,截面积差了四倍。这样的热电偶丝在测温时也能产生热电势,温度误差也不大,但是热电偶的强度降低了,稍微有些氧化可能就断掉了。热电偶丝太细肯定会影响测量精度,具体影响多少,咱也不是仪表制造厂家,拿不出什么数据来。请教各位大神热电偶丝过细对热电偶的测量设使用都有哪些危害?

网友A:
我认为热电偶丝直径小,只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B:
热电偶丝细了其耐温程度就下降了,举个通俗的例子,1.5平方的铜线你用打火机烧是烧不断的,但0.2平方的铜线一烧就断了。

网友C:
学习啦啦啦啦。。。。。。。。。。。。。。。。。

网友D:
装配式热电偶而言,按照标准通常偶丝直径是这样的:
1、廉金属热电偶(如K型、E型等)
①热电偶保护管直径为Φ16mm时偶丝直径为Φ2mm,为了延长热电偶使用寿命,也装Φ2.5mm偶丝;
②热电偶保护管直径为Φ20mm时偶丝直径为Φ3.2mm。
热电偶 yunrun.com.cn/product/list_79.html

2、贵金属热电偶(如S型/B型/R型)国标偶丝直径为0.5mm,最大允许负偏差0.015mm。

热电偶偶丝直径粗细不影响测温和精度,但直接影响热电偶使用寿命,同等工作条件下,偶丝越细热电偶使用寿命越短,整支产品的生产成本就越低。

以总长1000mm的S型热电偶举例:假如偶丝价格250元/克,这支热电偶国标0.5mm直径偶丝重量约8.14克,偶丝成本约为2035元;如果将偶丝直径弄成0.25mm则偶丝重约2.04克,偶丝成本约为510元

热电偶 yunrun.com.cn/product/list_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