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抑制电磁干扰的措施和方法

楼主(2017-08-20):
有效抑制电磁干扰的措施和方法
一般措施
  (1)信号线信号线不能与未屏蔽的电动机电缆或未经滤波的电源线平行。一般有以下规则:当两者平等长度大于1m时,信号线与电源线的距离小于300mm;当平行长度为1~10m时,两者距离大于300mm;如果平行长度大于10m,则两者距离应成比例增大,如果平行长度为40m,则两者距离应为40/10×0.3m=1.2m。信号线与变频器的距离至少为300mm.如果距离过近,应采用屏蔽信号线,但不包括与变频器相接的信号线。
  (2)接地变频器
  控制柜应装有公共接地母线,见图1所示。电源地及其他电路的地都应接公共接地端,变频器本身的接地端不能作为公共接地端,电动机电缆(四芯电缆)中地线的两端应分别接到变频器和电动机接地端,变频器的控制端与其他电路应通过 OV端子共地,变频器输入端接地线应尽可能短。如果要求控制电路与地隔离,可通过一只100μF电容器接地或采用屏蔽线且屏蔽层接地。
  (3)电源滤波器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可以不装电源滤波器。但当供电电路中接有其他易受电磁干扰设备或电动机电缆长度超过40m或非屏蔽的电动机电缆长度超过10m,造成电源线中电磁波干扰电压增高时,应装电源滤波器。
  低成本的电磁干扰抑制方法,电源侧电容器使流入电源线的电磁干扰电流降为原来的1/10或更少。电容器应尽可能靠近变频器,且接线要短。电动机的出线从铁氧体环中穿过,使穿过部分导线的阻抗局部增大,阻止电磁干扰电流通过。如将导线在环上绕几圈,则总的电感和阻抗将随圈数二次方而增大,一般以2~3圈为宜。注意接地线必须环外。
  低成本抑制电磁干扰的方法二,强化措施。
  (1)降低载波频率电磁干扰强度与逆变电路的载波频率成正比。国内载波频率为2~6kHz,国外可达10~15 kHz。变频器有的还设有载波频率选择开关或旋纽,可方便地按情况选用。原则是载频高,干扰大,但电流波形好,噪声小,可适当地选取,两者兼顾就可。当电动机功率较大,出线又长,为减小干扰影响,可适当降低载频,这样对抑制电磁干扰较为有利。变频器与电动机距离及选用载波频率见表1。表1 变频器与电动机距离及选用载波频率变频器与电动机距离/m<5050~100>100建议选用载波频率/kHz≤15≤10≤5。
  (2)屏蔽电动机电缆此法是有效的。用4芯电缆一芯接地或屏蔽电缆或输出电缆穿铁管并接地,但屏蔽层应分别接变频器和电动机的接地端且两端都要接地。当易受干扰的电路或装置远离,但两者电路布线同槽或同沟时,一般每平行10 m长度,至少要用1 m的间距。电磁干扰严重的现场,屏蔽层只能在电动机处接地,阻止50Hz环流的形成,而另一端可用一只1μF、250V的电容器串接后再接地。二,对电磁干扰非常敏感装置的措施。

 一般情况下,在距离变频器10 m能无干扰,小于这个距离或对很微弱信号仍可能有影响时,可采取以下措施:
  (1)除安装制造厂提供的符合标准的滤波器外,也可选用由两级LC电路构成的滤波器,这对抑制100 kHz~300MHz范围内的电磁干扰更有效果。
  (2)变频器单独电源供电,对特别敏感装置的设置可采用加一个隔离变压器开关电源的供电方式。